请教IT8987E的问题

楼主(2017-05-20):
请教高手:有人换过DAG35AMB8E0 REV:E主板的EC吗?(型号:IT8987E BXS)
需不需要带程序的芯片,换全新的可以吗?我换了一个新的怎么没反应,原来的芯片
是可以开机的,只是有一个脚短路了。
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我也正遇到要换这个EC,买个来测试下先

网友:
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你不知道吗?

网友B:
触发条件都满足吗?不一定是EC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发条件都满足吗?不一定是EC坏了

触发条件都满足,新的EC不工作。原来的坏EC可以触发,只是有的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遇到要换这个EC,买个来测试下先

是同样的板号吗?换好了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触发条件都满足,新的EC不工作。原来的坏EC可以触发,只是有的脚短路。

那直接买剪板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直接买剪板的EC

问了N多家了,都没有能对上板的,郁闷

网友:
不知道楼主  确定了没  这个EC是带程序吗   现在手上刚好有片   TB问了好多都不知道这个芯片代程序  纠结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带程序的,IT8587是肯定带程序的,所以我推测你这个带程序

网友:
感觉从15年往后的基本上都是带程序了

网友:
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