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E40集显的原厂BIOS

楼主(2017-05-20):
机器原故障是用半小时准时掉电
在论坛上下了好几个浪费了十几分刷上都有各种问题
要么开机亮屏慢,要么关不了机,要么风扇狂转但是不会再掉电
现求一个原厂的!!!
主板配置:
板号:DAGC5AMB8H0 REV-H
HM55 一代可拆卸CPU(不是板载的)
集显!集显!集显!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已经验证过,试试

E40南桥BIOS 解决更换南桥后风扇狂转问题.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验证过,试试

楼主用心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