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载CPU笔记本通病求助

楼主(2017-05-20):
偶尔会遇华硕较新的板载CPU的笔记本,什么X455 X503之类的型号,客户拿来时不触发。拆了电池再装上又能开机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还给客户肯定还会出现。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求指教。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主板吧,

网友:
我一般都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心 辛苦了,

故意灌水小心账号

楼主是求助 你用心什么 …………

网友B:
你试过吗 如此操作后返修的概率是多少

网友:
直接交换板子得了,华硕的没图纸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吗 如此操作后返修的概率是多少

这次特别记录下,会不会返修。

网友:
不要总想着通病,内置电池有些机器就这样的

网友:
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遇到很多,收钱给他,质保一个月

网友:
有时属就于保护状态,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个刷bios也用不长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刷个bios用个一二个月这样就又不行了

网友:
刷BIOS,或者交换主板,板载CPU修复风险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