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3手机进水后触屏没反应

楼主(2017-05-20):
手机进水后风干,没有发现发烫的元件,屏里也没进水,就是触摸全失灵,有什么办法检测触板是好的。

网友:
等高手出现

网友:
触摸排线口可能氧化了

网友:
要不补焊试试

网友A:
触摸排线接口6个脚  一个2.8  一个地  一个数据  三个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排线接口6个脚  一个2.8  一个地  一个数据  三个1.8

测了都有电,一角应是地,6脚2.84    三个1.56  2.4.5  1.76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排线接口6个脚  一个2.8  一个地  一个数据  三个1.8

都测出来了,可以确定是屏上的芯片坏了吧

网友:
触摸屏的接口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测出来了,可以确定是屏上的芯片坏了吧

找个脚位对应供电数据一样的屏  装上看可有反应

网友:
换一个触摸屏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现在发总成了,到时试下看看,货还没到,我估计就是触屏芯片坏

网友:
你的意思是触摸芯片是在屏上的  不是在主板上的?

网友:
主板烧小件了,我有飞线图,632280128

网友:
看看金属接触点和座子那有没有腐蚀

网友:
这样的情况建议直接换新触摸屏测试,之前碰到很多,此款触摸驱动IC在触摸屏排线上

网友:
换个触摸试试

网友:
此手机以修复,谢谢各位,只接换的总成,我猜就是触屏上的那个芯片坏照 的时候加了个放大镜,大一点,

内屏是好的,没有设备压屏,直接换的总成,内屏以后备用

网友:
换触屏看看了

网友:
拆的时候,没想着好点整,线弄断了

网友:
换这个总成多少钱啊

网友:
有一个5V电压 你看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 是够细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