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通病

楼主(2017-05-20):
戴尔3421开机报警7声,加焊南桥芯片,故障解决。遇到好几台了 估计是通病

网友:
是AMD的芯片组吗?AMD的常见

网友:
这个是INTEL 芯片组的吧
AMD的7声多北桥问题

网友:
加焊 保多久啊师傅

网友:
南桥?你确定加焊南桥?

网友:
会反修吧。。

网友:
老机器了,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2018-07-29):
这是有可能的.开机报警7声-原厂文件说明:CPU问题或重插.所以应该是南桥没有发出某组讯号.例如PROCPWROK.导致无CPU电压.加焊南桥暂时会好.只是容易返修

网友:
呵呵   南桥一热就虚焊了     好多还不加铝片  坏得快

网友:
现在的戴尔不跑码都响7声 .原先老版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是有可能的.开机报警7:CPU问题或重插.所以应该是南桥没有发出某组讯号加焊南桥暂时会好.只是容易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