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1.1

楼主(2017-05-20):
今天修到一款主板,也应该算是老朋友了,GA-B75M-D3V。闲话少说直接进入正题;客户拿来一主机问题说是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按就没反应了。心想这一定是缺供电导致的,直接跟客户报了板的问题,自己拆下来搞起!把主板从机箱上拆下来,上电,果然上电就掉电了,一看板型号GA-B75M-D3V,通病,直接拆了三极管和电阻。上电还是一样!只能老老实实按时序来了。测内存电压1.56V正常,测桥电压0.41V不正常了,正常应该为1.05V。直接查图纸发现这个桥供电是由一个324的运算放大器控制的,测324的5脚0.41V,6脚0.43V,5脚<6脚那肯定不导通了,心想应该是电阻导致324的电压低,测了R192是13.7K。R192电阻10K。那就没错了啊!换了324也是一样,难道是2_5LEVEL没过来,上电,掉电瞬间测了R191的电压0.4几,不对。正常应该是2.5的啊!在从图纸上找2_5LEVEL的信号。发现2_5LEVEL是5VDUAL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器降压得到了,测R300的电压0.4V不对,拆下来测阻值,阻值正常啊!难道是        Q42坏了,换掉Q42电压还是一样啊没变,看图纸还有一个滤波电容,拆掉试试。上电,不掉电了,复位也出来了,断电刷BIOS,上电跑马亮机!装机烤鸡,到此维修结束!搞了这么久原来是这个BC179的滤波电容把2_5LEVEL的电压给拉低了,给大分享下经验,希望大家多加点分,大神勿喷!最后附上图纸和BIOS

技嘉原件备份GA-B75M-D3V REV1.rar

GA-B75M-D3V_R1.1 密码 rmadept.pdf

网友:
修得不错 加分

网友:
谢谢!你算我半个师傅

网友:
,一看板型号GA-B75M-D3V,通病,直接拆了三极管和电阻。    这个想不明白     电压都没测就直接干了 。这个习惯不好    哈哈

网友:
技嘉的ERP2.5基准供电里面,431这个元件坏的也有一定的机率。

网友:
先易后难 一步步的推敲 好样的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引起无2_5LEVEL我也碰到过

网友A:
老司机,怎么玩的是新号???,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怎么玩的是新号???,想不明白,

我就三板斧

网友:
正好要用到谢谢

网友:
修得不错 发的再清晰一点让小白们看的比较清楚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