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 LT26639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0):
今天下雨坐在店里等客
来了一客户拿了两台液晶过来修
一台三星22
一台长虹26
长虹故障描述:
不通电
拆机目测电容鼓包
原来可以秒杀的
电容35V1000uf 两个 35V 220uf两个
35V220的没有,直接拆了两个35V470的替换上去
35V1000的也是没有,直接并联了两个35V470的组成35v940
大家不要问我这样可不可以。我读书少没理论,师父是这样教的
我也这样搞过,早些年修17 19的液晶 25V1000的我用25V470并联代换过N多台都没有返修
电容换好后还是不通电
这下要用万用表了
测量到双二极体阻值才12
怀疑坏了,拆下来再量,有223,好的
查线,找到两个P沟道的MOS管被击穿了
翻了下IC盒,还好有。于是换上去
亮机
烤机中
如果不出意外今天的伙食费到手:lol

网友:
维修台有点乱

网友:
捡到死鱼了,楼主好运气,

网友:
想看看楼主怎么拼电容的图啊

网友A:
你伙食费这么贵?
不会吧?
老实交待,两机器收了多少钱?
可以用色环表示!

网友:
电容并联可以的,内阻还会小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伙食费这么贵?
不会吧?
老实交待,两机器收了多少钱?

只修了一台,那台屏挂了。我在东莞,一家三口一天的伙食费你觉得多少合适?

网友:
电容代换原则请楼主说下

网友:
你。的伙食这么好啊

网友C:
楼主修的可以。。清晰!!就是想看一下,楼主,二个电容,怎么并一起的!!给小白也学习的机会!!

网友:
这个嘛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牛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修了一台,那台屏挂了。我在东莞,一家三口一天的伙食费你觉得多少合适?

十年前,我在东莞待过,那边也要看具体的城镇的,不知道现在消费如何,但修一台大彩电,应该扣除伙食费还有结余滴!

这么胆小?上个色环电阻都不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年前,我在东莞待过,那边也要看具体的城镇的,不知道现在消费如何,但修一台大彩电,应该扣除伙食费还 ...

请教下如何上色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可以。。清晰!!就是想看一下,楼主,二个电容,怎么并一起的!!给小白也学习的机会!!

并联?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然后用焊锡焊在一起就行了......串联就是正极接负极,负极接正极

网友:
消费高啊,一把青菜都近10块了,半只鸡煲汤再加点辅料都近四十块,另外炒个荤菜怎么也得十多块吧,这还是一餐...天气热怎么也得买点水果嘛,又要二三十了,一天一百多块伙食正常不可能修个26寸的老电视能报个几大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年前,我在东莞待过,那边也要看具体的城镇的,不知道现在消费如何,但修一台大彩电,应该扣除伙食费还 ...

懂了。果然老司机
红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懂了。果然老司机
红绿

正确答案:红绿棕!

两位数你修个电饭锅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答案:红绿棕!

两位数你修个电饭锅还差不多!

生意难做啊

网友D(2020-08-08):
你真是大师阿,拿个电容并在上面,正接正,负接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