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楼主(2017-05-20):
我遇到一个网络问题呢 ,掉网路由器和交换机都换了,电信那边也说没有问题呢,怎么搞呢,

网友:
ADSL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网络问题,找找客服

网友:
不行就换电脑吧

网友:
都换了还是有问题的一般就是电信运营商的问题了,可以让修宽带的去看看话

网友:
电脑换了吗

网友:
换个不同的电脑试试  排除电脑的问题后  就找运营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