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3v 5v改外置小板求助

楼主(2017-05-20):
一台华硕死活不出3v 5v条件都正常,有一种3v 5v的小板,是什么板,我想买一个改一下,在线求助????????????????
笔记本

网友:
在旧的主板上拆下来撒

网友:
t宝有卖的。我该过联想b460的还行。华硕还是建议你修好。看看却什么条件

网友:
既然条件都成立,那就看下输出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条件都正常的话说可以换一下滤波电容看看,滤波不良容易导致芯片保护不出3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