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周K620C 不认独显

楼主(2017-05-20):
机器来是不触发,BIOS 放电后能点亮 ,发现以前换过显卡供电上官,控制芯片的,测显卡对地,0.02??短路吗?还是正常哦?但是机器又能够亮,测显卡供电0.9V有,进系统,不认独显,换了个系统一样?以前遇到不认独显的都是没独显供电,这次有独显供电,请问该怎么修?刷BIOS吗?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

网友:
显卡供电吧

网友:
测测显卡背部的小电感供电都正常不,或者显卡

网友:
如果是显卡显卡供电正常的话,可以先刷bios程序试试

网友:
只要供电出来了那就供电没短   先从bios开始

网友:
2的值啊   好像短路了吧    不明白为什么还能亮机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烤一下

网友:
不一定是bios 问题 你可以先刷个试试            查显卡的其他工作条件

网友:
刷了BIOS故障一样,显卡背面供电都有,会不会这个显卡短路的?短路的应该不会用供电才对啦?

网友:
查下显卡所以供电,再刷个BIOS,不行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这个显卡成本高哦, 不敢随便换哦

网友:
这个显卡买一个要2百多,还是测试的,外一买回来就是坏的啦,不是亏大了,给客户说就用集显算了

网友:
客户直接将就用的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