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开机上到0.06A掉电又上到0.06一直循环,测所有电 ...
hp 431 开机上到0.06A掉电又上到0.06一直循环,测所有电感无短路

楼主(2017-05-20):
hp 431 开机上到0.06A掉电又上到0.06一直循环,测所有电感无短路,测桥,内存有瞬间电压跳变,显卡无电压。这个怎么查?
显卡
掉电

网友:
应该是某个供电没有出来引起的掉电吧,看看那些电压瞬间有,那些没有

网友:
缺电瞬间掉电 有没有示波器 测一下瞬间波形 哪个没有 就查哪个条件

网友:
按时序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修电压啊

网友:
少电压 啊,这么简单

网友:
按照时序查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