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 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7-05-20):
这个机器有点老了  换显卡有点贵 客户接受不了  所以改集显了   论坛上也有两个改的帖子 不过没图  元器件不好找  我就再发下 配上图了
RN5在U9上面   R617HE 618 在南桥附近  R333和R334在南桥背面   触模板左键←面

网友:
对了 电感PL7和U4去掉

网友:
没有说位置怎么换 怎么改就几张图  不明白

网友A:
在BIOS里面不能关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里面不能关闭吗?

开机都不亮了 没法关了

网友:
只是把显卡拆了不行吗?

网友:
这样的机器是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