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7和H67代换

楼主(2017-05-20):
H67我用H65代换不开机了   是不是一些机子不能代换           麻烦

网友:
应该是有些机子可以吧代换,有些不可以代换,具体看桥的型号

网友:
应该是向下兼容   有些功能H65没有

网友:
这两个完全可以代换~是你没做好BGA,或桥有问题,或别的地方弄出问题了~

两者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支持的USB端口数量不同。HM65支持最多12个USB端口,HM67支持最多14个USB端口,第二就是HM65支持英特尔的快速存储技术,而HM67则不支持!

我这说的是移动版的~你说的H67和H65是台式机板上面的?

网友:
都试过好多次了,是可以代换在

网友:
目前我只碰到过代换后有USB不能用的 其他都正常 !你的问题可能是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