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LMT无CPU供电

楼主(2017-05-20):
技嘉78LMT主板 看诊断卡无复位,按时序测得有内存供电,无CPU供电,这个CPU供电用的是RT8871的供电芯片,查供电芯片条件, 48脚EN有3。3V,VCC也正常,当查到PWROK只有1V左右,追线到       Q310,,Q310的G极无控制电压拆掉Q310立马有CPU供电了,换Q310OK

网友A:
pwrok不是先有cpu供电,电源管理芯再发出pwrok电源好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rok不是先有cpu供电,电源管理芯再发出pwrok电源好信号吗?

这个PWROK应该不是CPU的PG信号,刚开始我也以后是CPU的PG信号,但是看图纸PWM——PWROK信号就出了两上地方,一个Q310D极,一个RT8871

网友:
电源管理芯再发出pwrok电源好信号吗?

网友C:
这个有时候我也搞不明白   PWROK和PGOOD 那个是CPU电源芯片发出的PG

网友:
Q310把cpu电压好给拉低了引起无cpu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时候我也搞不明白   PWROK和PGOOD 那个是CPU电源芯片发出的PG

一般 PGOOD 是 给南北桥 开启的
脚位名是这个 上了信号名就变成 VCORE_PWROK 就是CPU 供电好信号 给南北桥开启
PWROK 是 接收桥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WROK应该不是CPU的PG信号,刚开始我也以后是CPU的PG信号,但是看图纸PWM——PWROK信号就出了两上地 ...

先加分了
按照时序  无CPU供电(预设供电)    南北桥都不会有供电  南桥也不可能 会发出 CPU_PG_SB
这个信号 跟平台复位信号A_RST很接近
如果CPU_PG_SB 发出了的话 那么 CPU供电(预设供电)和南北桥供电 都应该正常
当南桥发出CPU_PG_SB 后 CPU IC 收到后 CPU才解码真正的核心供电。
楼主是说 没CPU核心供电吧

网友:
这个pwrok  和我们常说的pwgood 不是同一个电压信号,只是相同的理论,只是这里用来监测PWM芯片的待机条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 PGOOD 是 给南北桥 开启的
脚位名是这个 上了信号名就变成 VCORE_PWROK 就是CPU 供电好信号 给 ...

哦   谢谢大神指点  杂牌板看不到外部名称   以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