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39h ,

楼主(2017-05-20):
索尼S39h装上sim卡手机就一直重启。不装卡没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测量一下卡槽阻值,数据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卡槽阻值,数据是不是正常

卡槽上面没有测到电压。有没有图纸给个,谢谢

网友:
索尼z系列的sim卡卡槽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可以强制重启手机,s系列是低端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