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安装监控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及本人处理方法

楼主(2017-05-20):
1.摄像头经常掉线,有可能是摄像头的ip被挤掉线的原因,所以一般安装了监控以后都会把摄像头和录像机的ip改的比较靠后段。这样在同一个局域网里增加了移动设备摄像头也不容易掉。

2,摄像头供电指示灯正常,网线也是正常通的,有可能是电源老化供电不足,有万用表的同学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没有的话,可以替换试试。

3,一般来说,采用poe供电的摄像机,poe供电网线距离不能超过130m,130m还得是相对较好的网线来说,通常100m左右,用poe方案是可行的。

4,做监控远程的,录像机和摄像头必须和局域网同网段,否则远程会不在线。

网友:
这都是基础

网友:
所以说小问题

网友:
相互学习。我只是小小白,刚入行不久

网友:
基础知识,阴暗问题还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