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今天遇到台式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5-20):
今天遇到台式机进不了系统   卡LOUGO     怎么排除

网友:
硬盘 光驱都拆掉  就保留主板内存处理器 试一下

网友:
外设先搞

网友A:
检测光驱里有碟没  上次有台坑机器也是卡logo 后面发现是光驱里有张划痕特别多的古惑仔

网友:
卡LOGO吧,一般是硬盘或光驱

网友:
拔掉硬盘试试

网友:
CMOS电池放电,系统最小化开机。

网友:
先软后硬  先软后硬    先软后硬

网友:
请说明什么板子, 什么CPU,,档LOGO这种问题大多是硬盘,或是CPU接触,清CMOS,  还有南桥。

网友:
百度搜索 下

网友:
迅维网搜索下

网友:
先把光驱拔了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把所有外设都拔下来!只保留键盘看看能进BIOS不  能进的话再试试能进PE不!

网友:
卡光驱硬盘最多,也有卡其他外设的

网友:
外设 BIOS排除

网友:
大哥你是来水分的吧,这还要问。一般情况都是硬盘,硬盘不行就换内存,内存还不行就拔外设,还是不行就搞BIOS呗

网友:
老油条,你是来抢金币的吧,分我两个,谢谢!

网友:
最小系统法,一步步排除吧。

网友:
拆掉所有外设试试

网友:
外围设备一个个拆试

网友:
关机清空COMS

网友:
先排除外设, COMS放电 试试呢

网友:
检查外设,U口有没有U盘

网友:
先把主板上的线全部拔掉除了主板供电和CPU供电不拔   在开机看能不能进  不能在拔内存擦一下和把电池放电一下试一下我前几天见过这个问题放电  OK

网友:
卡logo的话先把外设去掉,检查一下各种接口有没有损坏,再就是刷一下bios等

网友:
先试外设吧 你这样描述的有点不是很清楚

网友:
拔掉外设  用诊断卡测试  试试

网友:
USB,硬盘,光驱,其他外置设备都有可能导致卡LOGO

网友:
这个最好用排除法。硬盘、光驱、并口、串口。

网友:
一般外设也会引起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光驱里有碟没  上次有台坑机器也是卡logo 后面发现是光驱里有张划痕特别多的古惑仔

这个开机时能听到读盘声音

网友:
拔硬盘 外设设备 放电

网友:
一切外设个个排除,再说别的BIOS,桥啥的

网友:
都能听到读盘的声音?多半硬盘挂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 就是 排除吧  一个一个 拆 换

网友:
先去外设,看还卡不

网友:
这个重做系统,不行的话,那就搞桥吧。

网友:
先排除外设 板卡  光驱  硬盘  都不接  裸板开机  看看还卡不   还卡基本就是cpu 或者主板了  显卡也会

网友:
硬盘或者内存,

网友:
换硬盘,100%解决问题。

网友:
硬盘看看,外设也有可能

网友:
这样的情况,90%是硬盘故障。

网友:
先弄外设 然后其他硬件

网友:
拔下硬盘,换内存试试,如果还不好。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问题,要么主板,把硬盘拿掉试试

网友:
遇到过,重装了个系统好来了,50

网友:
楼上说得都有道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主板有问题
主板有问题
主板有问题

网友:
卡LOGO,一般是硬盘或光驱.

网友:
硬盘有问题会这样

网友:
一般是外设

网友:
把能拆都拆下来

网友:
换主板 内存 硬盘试试

网友:
拆外设!主板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