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梦圆F2999台式机,主板号CFM1D3M,USB口不能用,求解!!!

楼主(2017-05-20):
这已经是第二块板了,前后USB口不能用。修第一块时在论坛看了好几个这方面的帖子,都说换R65,我也试了,但没什么卵用……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工不好还是怎么滴!后来没办法了(0.0)也算是一个意外,一团锡把R65短接了……结果,上机一试,前后USB居然能用了,我就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什么原理呢!最好附图说一下,谢谢

网友:
周末大佬们都不上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呢!最好附图说一下,谢谢

  USB_EN1

网友:
不用想这么多  修好  能用就好   经常遇到一些电阻   装个电阻  电压就是不过去   直连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
usb开启信号

网友B:
电路老化了,需要更大的驱动电流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今天刚刚遇到一台··换了个4.7K的电阻还真不行··然后直连了··OK··USB全都用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老化了,需要更大的驱动电流才能正常工作。

恩,这个解释靠谱,谢谢

网友D:
4.7K如果不行,一般换102电阻再试试。直接短时间没问题,长时间不能保证,毕竟电源电流电压直接作为信号开启这本来就很伤I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7K如果不行,一般换102电阻再试试。直接短时间没问题,长时间不能保证,毕竟电源电流电压直接作为信号开 ...

版主正解,这么做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正解,这么做妥妥的

这么做目的还是为了保护芯片的角度出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刚遇到一台··换了个4.7K的电阻还真不行··然后直连了··OK··USB全都用得了··

换个小一些的电阻试试,比如1K的,可能是IO性能不良,要更大电流才能驱动

网友(2017-06-30):
我的CPU拿掉就有5v了,插上没USB电压,保险丝好的

网友:
是一体桥吧 估计是桥挂了吧

网友:
其实根本不是电阻坏了,是USB口附近那个八角芯片坏了,你找一下,每个USB口都有一个,给USB提供供电的,4脚是他的开启脚位,这些八角芯片里某一个坏了,拉低了电压,不信你试试,联想很多块型号的主板上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还是应该弄个小一点的电阻比较保修,,这个主板之前我也是直接链接

网友:
因为 这个R65是5V 上拉USB_eN 信号的。你说换了电阻还不行,就是USB_EN 控制不行。这个信号是来源于IO芯片。。。要么IO坏了,要么外围有元件把这个USB_EN 拉低了。而你一坨锡上去,就是强制是把5V 给拉到这个USB_EN信号去,让他有高电平。。。所以可以用。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也是有问题的啊 哈哈哈~~或者加工的时候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