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E545另类无待机

楼主(2017-05-20):
机器:E545
版号:LA-8127P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
拆机检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现象
通电测电压的时候发现问题,很有意思。
先上图吧。。。。。。。

各个电感都是19V,包括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我直接蒙圈了。。。。
怎么解决的?
我是想再一次测一下电感对地阻值。我是把红表笔接到电流表接口地线上的,在测阻值的时候居然测不到阻值,后来发现原来是电源接口地线和主板时候不通的。

最后换个电源头解决,是不是很奇葩

网友:
只能说故障点不多见   也算正常 不是奇葩

网友:
我碰到过全板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