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C BA41-02156A微短、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7-05-20):
三星530U3C,版号:BA41-02156A。 插可调电源微短。拆机,发现开机键小板电容发黑,量测电路短路,拆除更换微短解决。
触发开机不显,能关机。量测各大供电。缺少CPU电压。控制芯片是95837.6脚开启无电压。拆除相连的0欧姆电阻,焊点两边都没电压。跑线钻到内存插槽底下去了
翻翻论坛,幸好找到图纸

连接KBC3_VRON的电阻没打件,VTT3_PWRGD由TPS51463发出。

量测13脚EN无电压。上拉电阻R718另一端P3.3V也没电压。先查P3.3V,由Q46发出:

Q46为P管,S极P3.3V_AUX正常,3.3V。G极0V正常。从三星的料板找了个更换,P3.3V正常输出。
量测CPU电压也正常了。装好正常开机显示。
故障:开机键小板电容短路。Q46损坏。
THE END图纸下载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8063-1-1.html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准确!

网友:
挺厉害的 这主板都不标好 不好找原件

网友:
图文并茂一看就懂,楼主思路清晰,为新手给你点赞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个机器的图纸吗?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三星的机器不好修,加分了

网友:
这钱来的快,秒杀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   也很有耐心

网友:
这样的修好能收多少钱

网友:
图纸呢,上传一下方便查找

网友A:
TPS51463的13脚EN无电压,就不用查了吗?

网友:
LZ分析有条有理,加分

网友:
老司机厉害啊,这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51463的13脚EN无电压,就不用查了吗?

供电都不正常,肯定先查供电了。而且产生EN的芯片肯定也需要P3.3V的。

网友:
太不好找原件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