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主机 G2000 主板M2N68-LA 6.02

楼主(2017-05-20):
惠普主机 G2000  主板M2N68-LA 6.02    诊断卡跑 d3  刷bios  上BGA 加焊桥  OK

HP M2N68-LA REV 6.02.rar

网友A:
三把斧可以干掉近一半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把斧可以干掉近一半的故障

三板斧虽说可以修好一部分故障,但是误判也容易引起扩大故障

网友:
刷BIOS   还要在干桥?  那就不是BIOS 的事  是桥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