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00 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7-05-20):
机型:G400

故障现象:通电有0.12A电流,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一.拆机观察主板,无烧焦现象。
                 二.
                    1。万用表测各路供电电感对地电阻。发现+5VALW电感PL404对地短路。再测PJ402发现供电侧和负载侧都对地短路。拆掉供电侧芯片PU402,SY8208CQNC后,供电侧对地短路消失,遂更换SY8208CQNC。

  2. 负载侧分路较多,用烧机法检测。通5V,1A恒流进入负载侧。手摸发现PU501,1.5V供电芯片RT8207MZQW有发热迹象。拆掉之后负载侧短路消失,遂更换。

  3.  通电有电流0.02A,按开关有电流0.24A,但无显。测各路电压,发现1.05V供电缺失。供电芯片为PU701,TPS51219RTER。测量该芯片各工作条件都有,只是没输出,遂更换。

通电各路电压均正常,上屏有显。

网友:
短路坏了不是芯片,谢谢分享

网友:
一连更换三个芯片,不易呀!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芯片不亮引起的后面问题也少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学习了 芯片级维修

网友:
牛逼了,我的哥:aiqian:

网友:
这种芯片坏的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