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飞行堡垒 版号GL552JX 2.0 3、5V待机芯片型号

楼主(2017-05-20):
今天接了一台机器保修的,客户找了别家修过,吧3.5V待机芯片的型号换成了UP1589Q这个量一下19V进入脚都对不上华硕 X450C的图纸,估计上上家乱搞了,也把桥搞烧了,

网友A:
找到了点位,对了一下,应该是1225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点位,对了一下,应该是1225c

记得修过一次 应该是1225C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一台堡垒, G750JZ,~是二修的,现在大短,待机芯片的型号是 51275,看点位和1225C类似,不知是否对你有帮助!

你可以下G750JZ的点图和你那个GL552JZ的点图对比下!

网友:
电源部分修好了,是1225C 换了桥,开机电流一下到2.3A,CPU严重发热,估计CPU也坏了,这机器真郁闷,CPU就不换了,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