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触摸板不灵怎么维修

楼主(2017-05-20):
触摸板不灵怎么维修
触摸板

网友:
换触摸板就好

网友:
直接换新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修过

网友:
换啊
还修什么,,

网友:
触摸板一般4组 有点类似USB 3V供电 接地 2组信号接EC 查查

网友:
如果是触板本身的问题, 只能换了

网友:
让客户买鼠标不就行了

网友:
笔记本电脑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直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