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80GM-D2H无CUP供电维修

楼主(2017-05-20):
  主板型号:GA-880GM-D2H
     故障描述:主板复位灯常亮无CPU供电压
     维修简述:主板上电复位灯常亮,直接先量内存供电正常,量CPU供电无。查CPU供电条件 发现ISL6324A芯片供电10脚只有1.27V不正常, 观察供电脚所连的2R2电阻有烧坏,换后再烧, 测10脚对地只有79不常,换ISL6324A芯片和10脚相连的电容的电阻,开机正常。 维修完成

网友A:
你备有ISL6324A芯片

网友:
烧保险一般芯片都烧短路了

网友:
修得不错     思路清楚    判断准确

网友:
芯片短路引起的无CPU供电,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烧了保险电阻。

网友:
电容短路要连R2R电阻更换。

网友B:
我昨天在 小苏笨本 发了 10个 6324A  居然都是报废。。。 烂住版找了几个拆机的6324A 一次性亮机邪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在 小苏笨本 发了 10个 6324A  居然都是报废。。。 烂住版找了几个拆机的6324A 一次性亮机邪门了

小苏本本的东西基本没什么可信的。我现在宁愿拆旧板,也不会上网买芯片,要么就不修。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在 小苏笨本 发了 10个 6324A  居然都是报废。。。 烂住版找了几个拆机的6324A 一次性亮机邪门了

这里的骂声不少,但好像对方开店的生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在 小苏笨本 发了 10个 6324A  居然都是报废。。。 烂住版找了几个拆机的6324A 一次性亮机邪门了

你也太倒霉了吧   什么人品呀  10个都报废  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思路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备有ISL6324A芯片

ISL6324A芯片是在废板上拆的

网友:
头脑清楚,思路明确

网友:
CPU供电IC不用换吗

网友:
cpu没有电压先换了再说其他的问题

网友:
这些板没有CPU供电就好修。没有SVID这个信号。不像技嘉的H61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