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CQ35亮机掉电

楼主(2017-05-20):
HP CQ35亮机掉电重启,有时重启能亮,有进不亮。不亮时无自检 ,有复位。是通病吗,什么问题

网友:
没通病吧

网友:
不亮时可以按时序测下电压

网友:
测一下电压够不够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供电不稳定?

网友:
那这么多通病啊    不亮时查供是和信号吧

网友:
大多时间是重启亮机,偶尔不亮机。不亮机时有复位,电压够。

网友:
在不能亮时,CMOS放一下电就可以亮机了

网友:
这个应该没通病的吧

网友:
可以刷 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