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5-20):
今天接了个6sp开机反复重启,刷机后到“哈喽”时,不注册一直正常,注册到WIFI这一步时就会重启,之后就是反复重启,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WiFi

网友:
可能是wifi部分出现故障了,拆机看一下wifi的 工作条件,换wifi

网友:
重点查WIFI部分

网友:
明显的WIFI芯片挂了 换一个就好 就算给你进系统了 WIFI肯定也不好使

网友:
wifi应该在搜索信号的时候发烫严重吧 换wifi芯片要拆硬盘 麻烦

网友:
WIFI 应该挂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到WIFI死机就排查WIFI

网友:
谢谢各位帮助,打算发迅维,只会修笔记本,手机没这样搞过 呵呵

网友:
换wifi先,缩小一下故障范围

网友:
换wifi先,就是它坏了,换个就好了,不过得拆硬盘,手不行,还是早朋友帮下吧

网友:
我看你这水平可能是没有什么戏了呢,看运气吧

网友:
很明显Wi-Fi电路问题

网友:
WIFI问题多,你检测下吧。

网友:
还没有搞定呀,这是什么个情况呀
,不行发来,我给你搞定,多大个事呀

网友:
估计WIFI问题,考虑换一个

网友:
估计WIFI坏了,没修过确实麻烦,发给有经验的人修吧

网友:
WIFI发不发烫6SP的WiFi麻烦楼

网友:
看样子WIFI的机率还是挺大的,先插卡用流量激活,进系统测一下所有功能,看一下是不是用WIFI的时候就出 问题,。如果确认一开WIFI就有问题那直接换WIFI了。6S系列WIFI的确坏的不少。

网友:
帮你顶一下,不懂维修

网友:
好了没有啊,修好说一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