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CIH61MI艰难绝杀

楼主(2017-05-20):
主板:联想CIH61MI、
故障:不触发、无3V待机
好久没发帖了,因为最近生意不好,也没什么维修经验可以发。回到正题,接一联想H61主板,插上电测量发现无3VSB待机,根据经验现在的待机电路都是双路待机供电, ,QSW3转换成5VSB,QSW4转换成3VSB。测量QSW3和QSW4的G级为5V高电平,直接短接DS没用。看图纸这两个管子是P沟道的mos管,所以正常的是要低电平导通。G级连接的信号是由QN60控制,QN60是N沟道三极管,正常情况下控制级导通拉低QSW3和QSW4的控制级,然后出3VSB。
  时序分析到这,实际测量QN60控制级连接信号SLP_SUS_L是由桥发出来的,而桥要发出这个信号还要收到DPWROK, ,实际测量有3.3V高电平。这个情况下桥应该要发出信号了,难道桥坏了??于是订购一个桥回来满怀欣喜的焊上还是一样的!!!看来不是桥的问题哦,这个就有点难搞了。没办法仔细分析图纸,测量R651和R697都没问题,R662也正常,R653作为上拉竟然没装,于是用镊子短接发现可以通电亮机,于是补了一个10K电阻,发现一边是3.3V,一边是1.2V,但是QN60导通了,3VSB出来了也不触发。只能一根线连起来,测试OK。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给他个上拉不行硬是要直接短接才行呢??难道桥发出的这个信号也必须是3.3V才行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次   镊子直接短接可以开机   装上电阻上去  死活不过电压

网友:
很明显有漏电或者轻微短路

网友:
SLP_SUS#应该是3.3而且可以不用上拉技嘉H61M-S1 1.0似乎也没有上拉照样3.3.可能桥有问题导致低了一些但又能产生3V 5V 。通电后强行把SLP_SUS#拉高了。怕是电流太大扛不了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次   镊子直接短接可以开机   装上电阻上去  死活不过电压

也是这个主板吗

网友:
我一般遇到的联想都是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还是有图纸好

网友:
都没人加分,发帖都没动力了

网友:
把C603换掉试试

网友:
图纸上有个0 本来就没装上拉的.  强拉3.3,还不如拆QN60 短路C E

网友:
"R653作为上拉竟然没装,于是用镊子短接发现可以通电亮机,于是补了一个10K电阻,发现一边是3.3V,一边是1.2V,"

为什么不直接测试QN60这个三极管的bce三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