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06#无串号。关于本机有串号

楼主(2017-05-20):
关于*#06#无串号。关于本机有串号
都知道判断方向来自RFFE1 RFFE2相关的4跟总线。
但真正的判断方法一直论坛都没有人写出来。
有的说什么打值判断,各位 我碰到好几个机器了,打值都没有结果。
还有说U1V1两根线 只要补线,从反面点飞线就可以。 我也试过 还是没用

至于这两根线相关原件 全部换过了还是没有结果。  甚至有张板子我都搬板了还是没结果··
当然搬板还没结果基本就是基带问题了。这个搬板的*#06#无串号的机器 我测量了一下,几个RFFE的信号 都没有短路 断路啊·· 。
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的方便的判断出故障来?

还有这4个点 用福禄克测试,正常对地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哥你都上福禄克了呀

网友:
你先看基带的供电是否满足先,盲目飞线有和意义。

网友:
就剩基带了  换吧

网友:
可以先搞一下基带,查一下基带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