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RO13右边两个USB有电源无法使用修复

楼主(2017-05-20):
机器:索尼PRO 13系列
故障:右边两个USB口无法使用,左边单个的USB可用
故障原因:DATA+ DATA-断线,板比较薄有可能是客户更换硬盘或者拆机引起板变形拉断

前几天接到客户送来的索尼PRO13具体型号忘记拍了,客户反映左边单独的USB可用一直用HUB在用。右边两个口一起的都不能用了,还是同时不能用的。第一思路排除桥和IO类故障,拆机没想那么多量了5V有供电就直接换了一个USB口(大意了)USB口手头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后还是一样不识别。当天比较晚了就直接睡了,隔天睡醒开始查线路,我叉刚到第一个点就不通,拿出放大镜一点点看,结果在第一个转弯点发现断线。刮层补线,最后装机起来插U盘启动正常。以此为例,以后发现索尼PRO13系列USB不能用可以先检查这个地方。板太薄易断。

由于论坛现在需要发帖赚搜索积分,不得不积极发帖。大神体谅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话说不进水不摔得也会这样吗

网友:
现在都超薄了

网友:
板子边缘处确易断线。加上旁边就是螺丝孔。

网友:
应该是客户自己打螺丝搞坏的

网友:
螺丝孔旁边一不注意就弄断线

网友:
装机不专业就有可能造成这个现像,不然不摔,不进水是不会的!

网友:
进了灰尘,受潮后就开始腐蚀

网友:
这板子薄到容易断 质量就很让人担心了 拆装都要注意 万一砸手里没地哭去

网友:
这就是装机不小心造成的,苹果手机上螺丝孔断线比较多.笔记本上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