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卡LOGO维修

楼主(2017-05-20):
接到机机,首先从外部设备排除,当排除到硬盘,点了一下好了,还以为是硬盘坏,就换了个硬盘还是一样卡LOGO,就跟客户报价修板,首先刷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就焊了南桥,焊好再点了还是卡LOGO,别的不多说了就直接把南桥换,装机上硬盘,完美亮机进系统 .

网友:
晕。。。这机器桥其实满爱坏的

网友:
GB的桥是很容易坏的。再说也有这么多年了。

网友:
遇到过桥坏反复重启,卡LOGO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这机器就是桥坏的多,捡钱了

网友:
这机好像SB通病,之前修了台加焊就好了,用了个把星期返修,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OK  ,。。

网友:
GB的南桥的通病。

网友:
这种大桥还好换

网友:
估计是没认到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