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触屏一点都不灵,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7-05-20):
笔记本电脑触屏一点都不灵,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拆了      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
看里面的排线是不是没有插紧。。。

网友:
现代换试试   凭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描述也太简单了,触屏,排线,触摸小板,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先看下系统能不能认到触摸屏   正常认到 可以考两次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