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a151 e440 开始30秒自动无限重启,刷了n个bios 无果!

楼主(2017-05-20):
thinkpad a151 e440 开始30秒自动无限重启,刷了n个bios 无果!求大神

网友:
温控   电路

网友:
你修到过吗?

网友:
在线等 求大神 指点

网友A:
启动到什么地方了?还是没显示,都不说清楚

网友B:
论坛有合成过的BIOS,试试
桥易出问题

网友C:
不装内存会不会重启呢?不是BIOS问题刷再多也没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到什么地方了?还是没显示,都不说清楚

已亮机,已换桥,bios 刷了 无数!!!!!染病暖,轮谈 所有说的问题 都已经看了 不存在论坛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合成过的BIOS,试试
桥易出问题

刷了 不亮机,桥已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内存会不会重启呢?不是BIOS问题刷再多也没用呀

不装内存,不会掉 也不会重启,

网友:
是显示后30秒重启吗?

网友:
如果BIOS检测不到外设,就会重启,如键盘鼠标硬盘

网友:
你可能错杀了桥

网友:
继续刷啊 ,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啊

网友:
要不你bios设置不对啊 ,兄弟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E440  开机20秒才亮机,而且每次第一次开机会在WIN10那画面卡2分钟才进去!第二次开机正常!!实在无语!

网友:
可能是显卡温控电路,把温控去了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脚电压偏低,造成类似与一直按着开关键一样

网友:
内存有问题重启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