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修好A1502 掉电 微信红包100元

楼主(2017-05-20):
板号 820 4924 A 现象 裸板掉电重启,除了3V不掉,外其余都掉,不断重启,刷了BIOS也不行,应该是个通病吧,查了信号断开几个EN不掉,换了对应的芯片还是不行,哪位大神能指导修好,红包100酬谢

网友:
上传照片,,,,

网友:
发 波形上来啊

网友A:
看看电压出来了吗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压出来了吗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电压都出来了,瞬间掉电

网友:
这个型号基本没怎么修到

网友:
有能力者,多劳呀

网友B:
掉电 还是波波管用,如果有示波器抓波,再叫上朋友帮你分析 ,那就好搞了。我见过一个瞬间掉电的,CPU寻址到BIOS 开始读了,就掉了,后来电池一起上不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 还是波波管用,如果有示波器抓波,再叫上朋友帮你分析 ,那就好搞了。我见过一个瞬间掉电的,CPU寻址 ...

我这个是PG都出来,复位应该也出来,没量出来,应该掉的太快,有的说CPU坏了

网友:
这个不好帮你的,资料太少

网友:
发给迅维报修呀

网友:
掉电的原因太多了,主板在手上都未必搞得定。。。哪有那么多通病?想办法搞个示波器吧,苹果机修多两台就回本了

网友C:
同样问题,求共同解决。u8005拆后不在掉电,电压全出!

网友:
电流能上到多少A?

网友D:
你查查 温控IC有没有问题   去掉温控IC看看还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查查 温控IC有没有问题   去掉温控IC看看还掉电吗

应该是出复位后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样问题,求共同解决。u8005拆后不在掉电,电压全出!

淘宝交换主板,人家说CPU坏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淘宝交换主板,人家说CPU坏了的

跟CPU无关的,我换过,同样故障。别被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CPU无关的,我换过,同样故障。别被骗了

你交换的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