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T430S LSN-4 SWG 11272-2 掉电

楼主(2017-05-20):
求助   联想T430S LSN-4 SWG  11272-2   加电0.45左右瞬间掉电  有时掉到0.00   没有5v  有时掉到0.04  5v只有0.5vu35(相当于h8)发烫  换了3v5v供电芯片和 u35故障现象 还是一样

网友A:
查PG信号,还有看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G信号,还有看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没图纸没点位   量了 1.5  cpu桥 电压 瞬间都出来了

网友:
0.45A就掉电的应该还有哪一组供电没有出来吧?应该是保护了不是掉电吧

网友:
待机3和5V的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B:
先把待机3v 5v滤波电容换掉吧

网友:
这款你们谁有bios 啊

网友:
这中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C:
楼主,写个BIOS试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写个BIOS试下呀

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待机3v 5v滤波电容换掉吧

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D:
0.45时所有电压都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0.45时所有电压都测了吗?

独显旁边的电感 没电压    其他 电感都有电压

网友E(2017-06-28):
楼主你那个修好了没有啊,我今天接到个T430S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显卡电感没电压,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电压没有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那个修好了没有啊,我今天接到个T430S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显卡电感没电压,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找到 问题了么
  找到了 说一声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那个修好了没有啊,我今天接到个T430S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显卡电感没电压,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你哪个有头绪了么

网友E:
没搞好还给客户了,,,,,,,,,,,,,,,,,
牧之伊殇
好吧 我这里扔了一个多月 准备还给客户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搞好还给客户了,,,,,,,,,,,,,,,,,
好吧 我这里扔了一个多月 准备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