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 1.1无待机

楼主(2017-05-20):
技嘉GA-78LMT-S2 1.1无待机,短接绿线可以亮机,3VDUAL 只有0.66V 5VSB只有1.55V,1117拆掉也是一样。这种要往哪查啊,AMD的修的少,时序不是很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
5VSB被拉底了 查5VSB到哪里 了

网友:
你看看5VSB到什么地方去的,一一排除。

网友:
这个只有查线了。

网友:
烧鸡吧  可能快

网友A:
3VDUAL 这些 都不正常  短接绿线 能亮机?  怎么可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DUAL 这些 都不正常  短接绿线 能亮机?  怎么可能嘛

真的可以不骗你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碰到大多都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