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30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5-20):
联想E130不出集显供电,HM77  I3-3217 测到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有一段波,接着内存复位拉低一次。停下了。接下来怎么搞呢?接着测SVID的集显的波?

网友A:
郁闷,140K的图片都说太大了,上传不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过几个了

网友B:
集显没有供电要么供电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还没有跑过内存,过了内存的波形不会消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没有供电要么供电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还没有跑过内存,过了内存的波形不会消失的。

系统管理总线有17毫秒的波后,CPU才发出了一个有效复位给内存。17毫秒也比较长了,CPU是认到内存后才发出的复位信号,应该是认可内存了,刚才点到SVID的DATA,发现电流跳变多次像是亮机了,后来开过2次,都是亮机的节奏,板子翻过来电流又不跳了。抓狂

网友:
看到了SVID第二次发出 可是中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140K的图片都说太大了,上传不了

现在应该可以上传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也集显电压

网友:
我也有遇到同一个问题

网友:
解决了分一下

网友:
我有AMD   E1的不 出cpu供电  烦死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