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硬解刷机到80%就停止了,说基带问题

楼主(2017-05-20):
苹果5s硬解刷机到80%就停止了,说基带问题,代码50  在刷是40或则4014,是不是套件有问题啊

网友A:
我也有台,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B:
5S硬解不就是换基带的吗?再换一个呗

网友:
看你这故障估计是硬盘或者底层数据没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5S硬解不就是换基带的吗?再换一个呗

不对,5S硬解需要三件套,基带,码片,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不知道啥问题

要是和楼主故障一样的话,估计是硬盘,要么是硬盘本事问题,要么是底层数据没写好。

网友C:
h是给客户修的啊  还是自己用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是给客户修的啊  还是自己用的啊

算是给自己家人用的吧

网友:
看样子像是硬盘的问题,查一下硬盘工作条件,不行就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是给自己家人用的吧

看你这个故障,估计是硬盘或者是硬盘底层数据问题,当然硬盘供电和外围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