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断线造成的苹果6不充电,非u2

楼主(2017-05-20):
   接修故障,顾客说手机不充电,正好电脑上连了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以充电。接插头,无反应!
这个故障其实也不是没有遇过,都是换u2解决的,直接秒杀。跟顾客报了180块钱,开搞。
已拆掉。
换了个u2装机,故障依旧,按理说,可以连电脑充电,说明充电ic和保护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重点就是检查usb这块了。拿掉u2,老办法,打阻值。
查到该ic的c2脚位时,发现阻值无穷大,因为苹果6的u2是没有空脚的,那必然是断路了,查pcb图纸,发现该脚连接R1331电阻。由于这个电阻在屏蔽
罩边上,所以需要切屏蔽罩,然后测量电阻一端,有正常阻值,断定就是板层断线了(我怎么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这就需要飞线了。如下。

飞完线之后,装u2,开机充电!

观测几分钟之后一切正常,至此不充电维修完毕

网友A:
佩服修手机的,我这眼睛看元件都费劲

网友:
U2的确坏的多

网友B:
所以需要切屏蔽罩,然后测量电阻一端,是指不与u2芯片那个点相连的另一端,是吗?另外,请教一下,具体的飞线过程和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需要切屏蔽罩,然后测量电阻一端,是指不与u2芯片那个点相连的另一端,是吗?另外,请教一下,具体的飞 ...

0.02mm的铜丝,我买不到绝缘的,然后u2的c1脚不植锡球,焊盘抠掉,线就从这个空隙飞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修手机的,我这眼睛看元件都费劲

建议你配台显微镜,或者放大镜,这样方便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2mm的铜丝,我买不到绝缘的,然后u2的c1脚不植锡球,焊盘抠掉,线就从这个空隙飞过去

有绝缘的飞线买,很普通。某宝就大吧的。

网友:
板层断线了吧,楼主飞线技术很好嘛,飞线太远还是要用绝缘的飞线好。

网友:
散客的 还是同行是啊

网友:
拆下来u2的时候打一下阻值就可以避免走这样的弯路了

网友:
不飞线能搞定吗

网友:
是坏得挺多的,但是楼主的不是U2问题。

网友:
断线了,不飞线是不行的。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遇到一个电脑可以充电充电器不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本帖已收藏

网友:
怎么飞的,没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修手机的,我这眼睛看元件都费劲

修手机一般都有放大镜,不然肉眼无法正常视作,原件太小了。

网友:
不飞线不可能把,都断线了。

网友:
楼主其实拆下U2的时候顺便打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