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大神

楼主(2017-05-20):
我想问这里的大神有谁知道主板不跑码知道问题在哪里不,我在维修过程中见到过很多种都是这样的还有量玩各大供电都正常了还是一样不跑码这是哪里出问题了这种故障我有时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哦想必这里的大神肯定知道吧有谁知道可以说声咯

网友A:
你先根据主板的时序去先测量下工作条件,就能知道为什么不泡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根据主板的时序去先测量下工作条件,就能知道为什么不泡码?

测出来过的,就算知道哪里有问题也不知道怎么修啊又没有图纸都不知道桶哪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出来过的,就算知道哪里有问题也不知道怎么修啊又没有图纸都不知道桶哪边

有空加我1850675986交流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修

网友:
如果是有复位不走码,那不是在这里简单说几句就能让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