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 ,按开机键,无反应,无电流,pmu是好的。。。咋回事。

楼主(2017-05-20):
开始弄了下电源,装回之后,开机正常,又拆了硬盘,,,又拆了CPU,在按开机键就无任何电流反应了,开机脚1.65v,阻值808   开机角的1.65v好像有一点点往下降的走势,,,,,

网友A:
你把CPU 和硬盘拆下了,你还期望啥电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CPU 和硬盘拆下了,你还期望啥电流啊

无cpU与硬盘的电源启动电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cpU与硬盘的电源启动电流啊

开机键同时连PMU 和CPU

网友C:
这是什么问题??楼主打算水分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同时连PMU 和CPU

什么意思啊,,,意思5代,拆U后,就无法有开机电流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问题??楼主打算水分的...哈哈

不是,,,,正常不是应该开机定60左右电流吗,,,,,,但现在毫无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问题??楼主打算水分的...哈哈

60ma电流,那是发出了几组电压?输出有哪几路负载?基本都是去CPU的吧?你把U干了,还有啥负载?去看看基础理论吧

网友:
电源没处理好,或者有漏电。

网友:
开机信号,有低电平信号,去网U和电源,U或者电源有问题都不会触发。

网友:
你好,高手,我是新人,不知道你能给新手学习修理苹果手机一些建议吗?    很期待大家的指点。

网友:
是不是CPU没有做好啊,做一下CPU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正常不是应该开机定60左右电流吗,,,,,,但现在毫无反应啊

U你装了了没有。没有装U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
按下开机按钮后输出的几路电压只供给了CPU、暂存、硬盘,这三个都拆了就负载没有了,那即使PMU工作正常也不会有电流。就跟你把灯泡拆了,你打开电灯开关,能有电流嘛。。。

网友:
那有基础理论啊 我也想去看看  哪位有链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