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图纸

楼主(2017-05-20):
我想问大家主板图纸是不是很难找的,我本人很想修主板但是都没有图纸的只能在论坛看有没有通病或者资料我才可以修好主板,如果哪位知道论坛有专门下载图纸的地方可以说声我很想知道或者在哪个网站下载图纸也好啊这样我维修台式机就会很轻松了,知道的可以说声我会很感谢这里的大师傅们的

网友A:
没图纸也可以修的啊   台板不是都有图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也可以修的啊   台板不是都有图纸的

那你说怎么修啊,有什么办法可以指导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怎么修啊,有什么办法可以指导一下啊

没图纸  如果是供电问题 就找控制芯片的pdf    信号部分 就得靠经验了 还有一些常用的测量点  例如  pcie上的  复位  时钟引脚  要记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  如果是供电问题 就找控制芯片的pdf    信号部分 就得靠经验了 还有一些常用的测量点  例如  pcie ...

有PDF引脚信号也没有用啊,只是测量它的电压而已要是某个引脚没有电压你怎么测量啊,要是这样子测量我早就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PDF引脚信号也没有用啊,只是测量它的电压而已要是某个引脚没有电压你怎么测量啊,要是这样子测量我早 ...

某个引脚没有电压 就看芯片的pdf引脚功能   该不该有电压  该有电压就跑线 查为什么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引脚没有电压 就看芯片的pdf引脚功能   该不该有电压  该有电压就跑线 查为什么没电压

句容!快给我加分!!

临别!X550JX_2.0板载内存屏蔽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386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图纸在论坛上找呗!一般的都有,没图纸的就按时序修,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