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触摸没有反应

楼主(2017-05-20):
客户拿过来是不通电的、量了电压都挺正常的,给开关供电的五个脚,四个脚有3.7v,有个是6v,还有个地。bios供电也正常也有3.7v。我刷了个bios程序开显示正常但是触摸开关没有一个有反应,连指示灯也不能亮起来,希望大家给我个思路。

网友A:
按键板4个窟窿,触摸的?我看问题是不触摸了才不开机

网友:
还是程序没刷对

网友:
触摸板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板4个窟窿,触摸的?我看问题是不触摸了才不开机

怎么确定触摸板有没有问题?我看了触摸板开关里面点位是有电压的

网友:
你好版主,程序是x宝上买的,刷我原程序开不了机,用他程序可以就是触摸没有反应

网友B:
这个机器触摸板坏的多,你先确定程序么有问题,触摸按键板可以找个刀锋的机器接上测试看看。

网友:
可能是你刷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触摸板坏的多,你先确定程序么有问题,触摸按键板可以找个刀锋的机器接上测试看看。

虽然不知道你说刀锋的机器是什么鬼,但是确实是按键板的问题,机器已经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