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今天接了台进水的vivo x5prol,修了半天总算能开机了

楼主(2017-05-20):
      其实这台vivo之前就我就修过一次,已经进水一个多月了才拿过来,无法开机,电池亏电,尾插严重腐蚀,更换了尾插可以充电,不能开机,我也不会修主板,只好拆开看到进水腐蚀的地方就用洗板水刷刷,接口重新插插,然后竟然可以开机了,但是到LOGO那里就无限重启,当时顾客急着拿走,就没往下修,一个星期后同行(卖手机的朋友之前修手机)又拿过来了,只好再继续检测,问了群里的朋友说电源芯片吹吹就好了,小弟小白一个,连电源芯片在哪都不知道,就在尾插排线接口的上面吹来屏蔽罩,加点助焊膏开吹,吹完发现真的能正常启动了,当时非常激动,第一次修好主板啦,可是噩梦还在后面,修完发现不能充电,提示手机温度过低,停止充电,网上到处找方法,东海论坛好多说这个型号的这个问题可以秒杀,但是需要金币购买,犹豫了一会还是买了一个,帖子说不用换尾插排线就可以解决,下载完打开居然就一句话“换尾插排线换到好为止”,靠,简直太坑人了,论坛还有好多这样的帖子,也不敢买了。先不管,装机测试其他功能,发现摄像头不能开闪光灯,同样提示手机温度过低,手机铃声,音乐都没有声音,唯独闹钟有声音,声音正常,郁闷死了,进水的机器问题这么多,真后悔接了,白花了20块钱买金币了。。

论坛有大神可以秒杀吗?网上搜索很多同样的问题,看来是vivo的通病啊。本人小白,还不会主板维修,也没有相关的配件。

对了,按照网上的图片说可以解决开机无限重启的问题,我把这个小二极管吹下来了 找不到了,还把旁边的一个小电阻搞丢了。

下面是我网上找的图

网友:
可以发到总部去修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发去迅维快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发去迅维快修吧

这台手机客户本来就没抱多少希望,所以价格贵了肯定不修,发过去的维修价格大概是多少?看看客户能不能接受

网友:
发到迅维总部去搞搞吧,会被试验坏的

网友:
进水严重机器修好后也不好用!还可能其他问题返修!

网友:
结果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估计是放弃了。楼主还是多学习一下

网友:
有故障不测量不分析,一心只想找必杀技,这样子会有很多机器没法修

网友:
国产这种没配件,没图纸,没原件分布图,基本可以放弃了,又收不了很高的价格。

网友(点评):
没有图纸的手机,一般我都不修!

网友B:
楼主最后什么结果啊

网友:
VIVO没有图纸,都不知道那元件的用途。不好修。

网友:
随着机器的知名,和销量增多。一定会出来图纸的。厂家不要太不自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什么结果啊

放弃了,本来就不会芯片级维修,还是台进水机,客户又没抱太大希望,收费贵了肯定不修,哎,只是可惜从不开机尾插坏修到开机无限重启,再修到能开机,搞了好久最好还是放弃……

网友:
这还是找人修好

网友:
估计没修好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我感觉吧 进水的 修好了 还是 有隐患的 更何况  进水那么长时间了

网友:
没修好 放弃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没事多看看论坛,好多前辈经验会让你技术提高

网友(2018-01-02):
我也是新手,没事多看看论坛

网友:
楼主不要找什么秒杀,多参考其他安卓手机的框架图,大同小异!
从电池座开始量,测量NTC或BAT_THERM之类的脚,一般这个信号直接进电源IC。

网友C:
修手机一定要心细,而且现在的蓝绿厂小芯片都打胶的,所以没有十足的确定原件坏之前不要盲目拆,拆件前看清楚方向,记不住可以用手机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一定要心细,而且现在的蓝绿厂小芯片都打胶的,所以没有十足的确定原件坏之前不要盲目拆,拆件前看清 ...

谢谢提醒啊 ,老铁

网友:
报不到高价就算了吧 太浪费时间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