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主板,插电加电8声报警,原因:电池没电了

楼主(2017-05-20):
一块联想G41主板,插电就加电,滴滴8声报警,显示屏不亮,诊断卡跑2E。
拔掉电源,测量无3V电压,换电池后主板正常。
请问下,在电池没电的情况下,插电加电,诊断卡跑到2E,表示集成显卡故障,但实际仅仅是电池没电了,怎么会造成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都点不亮。
加电情况下,测量各部分电压都正常。
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电池没电,导致BIOS里面的部分设置出现的偏薄,然后在你扣电池装电池之后,CMOS设置刚好被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