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227液晶死鱼维修到出现鲨鱼维修

楼主(2017-05-20):
液晶型号:长城G227
液晶故障:开机按开关没有反映
维修者:  小白
先上个全图:再上个型号:

第一步:拆机:

第二步:发现敌情:

第三步:更换电容:

第四步:测各个电压:
1.进线220V:

2。大电容 308V:

3。输出DC——DC  12V

4。输出DC——DC 5V电压

5。高压边上的直流: 12V

到处,电源板,应该没有问题:
接下,顺便测了一下驱动板:
第一步:5V转3V电压

第二步:3V 转1.8V

第三步:测了一下屏供电5V

到此:电压,都测了一下,上机,开了 “花屏“ 这是什么问题,一头的”雾水“
电压指示灯亮蓝灯,正常啊!1接开关都可以开,,都可以关,
说明电路板没有问题啊!!就是驱动板有问题啊!1(个人认为)
没办法了,。。,支淘宝订一块了!

来了,,装了!1还是“花屏”我了个“去”什么问题吗?
我通用驱动板点了一下,,可以点亮,没有花屏
那说明,还是驱动板,芯片有问题啊!但是又换了一块啊
没有办法,换下来,用洒精擦一下接头!抱着希望试了一下

亮了!!不花了!哎1!!本来是来了一条”死鱼“的,,谁知道来了一条”鲨鱼“
惊奇出现!

那里写的不对,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给你加满分 (我最多能加5分)
今天我也学着修一台显示器
请了几尊大佛 坐镇
都教不会我  我都快绝望了。。。。。。。。。。
后面还是没修好
看楼主这贴 学了 好多  谢谢分享呀

网友B:
也有清理过金手指还是不好的 我遇到过几次 就直接把它焊在液晶的逻辑板上 妥妥的

网友:
楼主威武,牛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满分 (我最多能加5分)
今天我也学着修一台显示器
请了几尊大佛 坐镇

你那显示器什么故障,大神只会修高难度的,显示器倒不会修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仔细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那显示器什么故障,大神只会修高难度的,显示器倒不会修了

不通电  没输出
好多 高手 教我  我都听不明白
以前都没修这些东西   今天伙计 回家 赶鸭子上架 才修修 也没修好
在我眼里 电容不怀孕的  就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显示器什么故障,大神只会修高难度的,显示器倒不会修了

12v 5v都没输出吗,多是电源板的问题,我一般是先打一遍值(很多打值都能看出问题的),确定没短路上电按照楼主测那电源板几个供电,如果前面几个电压正常就换PWM芯片如LD7575一般很容易坏,三星的推动MOS管也容易坏。显示器就那几个供电,比主板少多了

网友:
经过这次楼主就涨经验了

网友:
电容导致5V没输出,导致最初的按开关没反应这个故障,后来的花屏,首先就应该想到插扒屏线

网友:
LZ一开始淘宝订驱动板,有点小冲动了

网友:
多弄了块驱动板,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的,电容怀孕了,屏线久了氧化经插拔又接触不好,钢笔擦擦擦就好了。

网友:
花屏也上一张图片啊

网友:
花屏的时候太快,,抓拍不到()

网友:
我想请教上面的大神!!开店的,, 有时候修什么??有时候修主板,有时候修液晶,有时候修硬盘,有时候修显卡,有时候修笔记本!!怎么脑子转不过弯了!!

网友:
我觉得酒精洗洗没用,还是要换新的  ,酒精洗容易返修

网友:
楼主的确是冲动了,刚开始思路很清晰,可后来怎么一下子发热了

网友:
咋不先换屏线呢  直接定驱动板。。。

网友:
楼主在确定供电正常有图像 要是花屏就用通用板去点屏如果正常 就直接把原屏的排线用酒精擦拭或者换根排线

网友:
出现鲨鱼你不是死定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会有很多的   换排线 或者清洗排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清理过金手指还是不好的 我遇到过几次 就直接把它焊在液晶的逻辑板上 妥妥的

平接口吗 屏上原来的槽口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满分 (我最多能加5分)
今天我也学着修一台显示器
请了几尊大佛 坐镇

你都是维修家了,不会修显示器?以前看到你好多主板的帖子

网友:
楼主的遭遇值得借鉴,我的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直接换屏线

网友:
修的可以,成本又高了好多。。呵呵。。。但是花屏难道你就没有用橡皮檫撸撸他么。。

网友: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懒得进屏线坏了直接橡皮擦或者酒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  没输出
好多 高手 教我  我都听不明白
以前都没修这些东西   今天伙计 回家 赶鸭子上架 才 ...

会修主板的都会修显示器,其实显示器简单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