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D103 改集显

楼主(2017-05-20):
A1286 820 3330 B 板号,之前花屏,加焊一下就不行了,换了显卡还是不行,显存懒的搞了,最后想了下该集显算了,但是有人说改集显不能用WIN7,搜了帖子,发现可以用MD101的BIOS,今天试了一下还是可以的,不过要先改切换芯片那个地方

网友:
技术不错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一针见血 前2天另外一个帖子也是改了集 开始都能回帖 我回了问了改了哪里可以装WIN7,过了一天崩的一下 阅读权限220,狂晕

网友A:
一针见血,前2天同样一个帖子 说改了集成可以装WIN7了,我回帖改BIOS哪里了可以装WIN7,过了一天想跟进下看看帖子,崩的一下阅读权限提高到220,狂晕 ,没办法 谁叫我等级低呢

网友:
没搞过苹果改集显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比如MD101的版号多少?

网友:
楼主意思该集显可以装WIN7  ??

网友:
看来成功解救一个,不过漆包线太细显示会有干扰吧

网友: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装win七了啊

网友:
下次碰到这毛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针见血,前2天同样一个帖子 说改了集成可以装WIN7了,我回帖改BIOS哪里了可以装WIN7,过了一天想跟进下看 ...

这种事也有?

网友:
看着好屌的样子

网友:
改集显LZ使用MD101的BIOS可以安装win7系统啦?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比较有挑战,怎么改的集显?

网友:
怎么改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能上个原理图吗?

网友:
这么多飞线  确定能用住?  返修率应该不低吧

网友:
为什么改集显是这样改,要改哪些条件呢

网友:
把教程发一下把 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