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鲁大师检测 笔记本电脑主板发热 CPU发热100度 内存发热86度 怎么办?

楼主(2017-05-21):
(无正文)

网友:
手摸温度则么样,鲁大师不一定准确

网友:
这温度逆天啦。赶紧找原因,要不散热铜管。要不风扇,或者主板。

网友:
鲁大师也不一定准 还是以实际为准

网友:
温度高的砝码,看看散热架或者风扇,,,,,不然坏烧坏很多东西的。

网友:
这个软件检测的结果,有时是不准的

网友:
换散热片吧

网友:
最好确定一下实际温度  是不是误报

网友:
内存也这么高嘛

网友:
楼主除个灰尘啊

网友:
内存也能检测到温度?,CPU的话本身有问题也会发热很高,所以可以换个CPU试下

网友:
先清灰啊 , 再说

网友:
U发热100? 重点先排查这个U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YOGA11 笔记本插上电池开机不起 不插电池开机正常 电源灯闪 ,这是电池的问题吗?求解

电池的放电管短路了吧,用适配器是的时候用不到放电管的,

网友:
重点看散热器  什么牌子 型号

网友:
要看是虚报还是真实温度

网友:
U都到100度了,风扇没转还是散热没好?摸摸铜管测测温度

网友:
拆机摸一下就知道了吗     100度     还没见过   最高见过70左右    我还把温控芯片拆掉了  不拆会老重启。拆了不知道会不会烧东西       烧过机   一直保持在70左右   不会上升了

网友:
鲁大师不准的,100度早就关机保护了,散热处理好,有热风出来,看电影不关机死机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时软件测温也不能全信,用手摸还能接受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