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1/531/PM256 LA-B162P BIOS+EC程序

楼主(2017-05-21):
机型:Acer E5-571/E5-531    TraveMate P256-MG-58LQ
板号: LA-B162P Rev1.0

两台机器板号一样,BIOS芯片一个是EN25QH64,一个是W25Q64.
故障是一个短路,一个触发不上电,修好备份,附件含双份BIOS+EC

网友A:
我这之前有台 上电 电流跑0.25  主电压是正常的  CPU坏的概率高吗

网友:
下面那个图片断线的应该在CPU后座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之前有台 上电 电流跑0.25  主电压是正常的  CPU坏的概率高吗

不高,只要不对地短路,基本上用心按时序修就可以,这个EC带程序也是要注意.

网友:
谢谢楼主方向 刷了好多个,最后再试试

网友(2018-03-08):
好用吗下载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