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荣耀6关机充电就开机,但是充不进电

楼主(2017-05-21):
今天收到一台开机定屏的华为荣耀6(H60-L11),刷机成功后没有几天又定屏,再次刷机一直刷不过,更换电池后刷机成功,但是手机却不充电了,能联电脑但是就是不充电,充电没有点流。各位前辈大神!!!求思路!!!

网友A:
查一下usb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不行的话就换掉吧

网友:
换个维插试试

网友:
换尾插没有用的,我把电池座子周围的保护二极管拆掉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usb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不行的话就换掉吧

用户的机子是个进水机,上家维修开机了但是不能充电所以来我这里修。我把电池座子周围的保护二极管拆掉后就好了

网友B:
充电管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管是不是坏了呢

已经解决拆掉电池座子周围的保护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尾插。再考虑主板

网友:
小板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拆掉电池座子周围的保护二极管就好了

楼主 二极管拆了不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二极管拆了不装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不用装的

网友:
荣耀6貌似没有小板吧!!!

网友:
进过水肯定要先查短路。。电容电阻。。。